abbfreelance中怎么手自动转换程序加上确认按钮一步

楼主(2019-12-30):
abb freelance中怎么手自动转换程序加上确认按钮一步,有大神解答一下么

楼主:
操作员有时候不注意点了手自动转换,没确认一步,导致严重事故

网友A:
可以开启二次确认,这样就安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启二次确认,这样就安全得多。

怎么开启,刚接触这个只知道简单的一些操作

过来,小子

网友:
 可以在程序中用一个布尔常量功能块,允许这个块儿操作,然后在画面上做个弹出面板进行操作。

网友B(2020-05-19):
写变量时勾选  操作需要确认   ,在增加个按钮 设置为    执行确认操作

楼主(2020-12-09):
谢谢,已经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变量时勾选  操作需要确认   ,在增加个按钮 设置为    执行确认操作...



谢谢,已做上。

网友C(2021-01-12):
我们这儿都是打开操作面板,没听说过操作员误操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