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偏差太大?

楼主(2019-12-30):
各位大侠,我再做的一款产品,四套独立的装置,同样的控制方式,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请大侠指点。

1.运动控制流程:伺服位置控制,从A运动到B,再运动到C,最后返回A,如此循环

2.伺服配置:伺服电机B2系列+联轴器+TBI研磨滚珠丝杠C7级

3.控制方式:PLC四个脉冲口单独发脉冲控制(一个口控制1套),控制四套同样的装置(编号1.2.3.4)

3.出现的问题:

编号1.2.3的运动控制没有问题,定位准确。编号4的装置,总是在运行了10多分钟以后,定位居然出现了2mm+的偏差(原来定位在C处,十几分钟后,实际超过了C的位置2mm多)

4.采取的措施和结果

机械方面:经检查,联轴器锁紧没问题;更换新丝杠,问题依旧;基本排除机械方面问题

①调换3号电机和4号电机,以证明是否电机损坏    结果:问题依旧

②更换4号伺服驱动器,以验证是否驱动器损坏      结果:问题依旧

③更换4号伺服编码器线,已验证是否编码器线问题  结果:问题依旧

请大侠指点,可能是啥问题导致此情况的出现?

网友A:
机械机构有没有检查  联轴器丝杆之类的

网友B:
首先确认是电气问题还是机械问题。

在驱动器上监视指令脉冲数,出问题前和出问题后,在C点位置上驱动器上的脉冲数是否一致。实际位置变了但脉冲数没变,检查机械,脉冲数同步变了,检查电气。

网友C:
楼主的电子齿轮比设置的多少

怀疑设置太低,造成分辨率低

楼主:
你好,刘工,应该是电气问题,每次C位置上的脉冲数都在增加,每次增量在20左右,比较有规律,这个比较有规律的变化应该不是干扰造成的吧?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是电气问题还是机械问题。在驱动器上监视指令脉冲...

楼主:
试过了,基本确定与机械机构无关

引用 网友A:
机械机构有没有检查  联轴器丝杆之类的

楼主:
你好,李工,齿轮比设置的是400:10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子齿轮比设置的多少怀疑设置太低,造成分辨率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李工,齿轮比设置的是400:10回复内容:对: ...

另外楼主用的是什么PLC。

怀疑是PLCd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C:
例如西门子1200虽然也可以发出4路脉冲,但是后面两路都是30K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基本确定与机械机构无关回复内容:对: xiex...

那就有可能电气这边的问题 可以把你写的发出来 可以更直观的看看

楼主:
台达AS228T-A系列,可发8路脉冲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李工,齿轮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刘工,应该是电气问题,每次C位置上的脉冲数都在增...

是不是干扰,不知道。

这个还要看看程序是怎么写的。比如,位置C的每次定位基准是什么:1从位置B移动固定的脉冲数;2在位置C上有定位的传感器。

如果是1,那么还要监视位置B的脉冲数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而且B的位置也一直是准确的,那么干扰的可能性就很大,另外的可能性是程序中有低级错误。

如果B的脉冲数和C一样有变化,但是位置一直准确,把这里内容中的BC替换为AB,递归执行一次,搞清楚为什么位置B与脉冲数的变化无关,然后再分析位置C的问题。

如果是2,那么就要检查传感器以及程序中对传感器信号的检测处理部分,应该也是低级错误。

网友D:
朋友,问题解决了吗?机械没有问题,总输出脉冲因该也没有变化,但是整体位置发生了向C点偏移,就是说其实A点的位置也是错位的了,总结:考虑是PLC脉冲输出口硬件或PLC指令输出不同步造成,可先降低速度或更换其它类型PLC验证,以上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达AS228T-A系列,可发8路脉冲回复内容:对: ...

支持是 8 轴 ,但是 6 轴 200 kHz 脉冲控制

所以建议楼主修改程序

网友E:
搞一个脉冲输出监控,判断下是PLC 发的少了还是轴跑的少了!西门子,三菱都有输出脉冲监控

楼主:
没解决,在现场   速度降低确实有改善   有好办法吗?

引用 网友D:
朋友,问题解决了吗?机械没有问题,总输出脉冲因该也没有...

楼主:
a-b-c的时候脉冲没问题,往回返回的时候,脉冲有丢失

引用 网友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c的时候脉冲没问题,往回返回的时候,脉冲有丢失...

向C点运动时,脉冲是对的,但c点定位不准;c回到a的时候,脉冲有丢失,但a点定位没问题,是这个状况?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经过反复尝试,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干扰问题,重新将所有接地重新连接,将cn1线(双绞线但是不带屏蔽层)单独扯出,问题消失。

但是,遗憾的是未查出实际的干扰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F(2020-02-16):
多谢楼主分享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G:
伺服驱动器电源用三相干式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