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用MOVE指令传输数据

楼主(2019-12-30):
西门子plc,最近在用机器人,不太明白程序号泽阳传送,用move指令传输1-4给QB80,输入端用一个数据块DB,DB里该怎样写,可以自由切换1-4数字给QB80。move指令端IN该如何,新人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指教的具体点最好有图片可查看。谢谢!满意答案后一定及时结单。

网友A:
你首先搞清楚QB80是个BYTE型,所以输入也必须是字节型,例如IB*、MB*、或者是db*.dbb*,这种变量才对,这里的*代表数字

网友B:
move块需要选择数据类型,bool只能传给bool,byte传给byte,word传word,一一对应的!

网友C:
in和out两边要数据类型一致,否则存储空间都不一样如何传送

楼主:
我问的你们都没懂,也可能我表达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