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21:松下FPX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30):
串口通信实例021:松下FPX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二、通信连接:

1、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三、松下FPX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通信模式为通用通信,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字节计数为2:

2、输入处理程序,将松下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T1里:

3、定时发送

四、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0x0002、报尾为0x0003

2、RXD接收指令程序段: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个数为2

3、接收数据处理:将接收保存在D11中的两个ASCII码送入D41、将D41中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D51,最终送入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松下FPX通信程序、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楼主:
程序追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松下FPX实物测试通过;
从站程序在欧姆龙CP1H实物测试通过;

两者链接后即可实现松下输入控制欧姆龙输出。

楼主:
主站程序在松下FPX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松下FPX0、FPXH系列PLC中。

楼主:
从站程序在欧姆龙CP1H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CP1E、CP1L等实物中。

楼主:
附件为主站程序和从站程序高清截图,大家有需要即可下载。

楼主:
年前这一段时间持续分享不同品牌型号PLC、单片机之间自定义协议通信,大家有疑问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网友A:
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呀,

很简单的一个通信实例!

网友B(2023-05-14):
正在学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