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西门子1500读写巴鲁夫RFID?

楼主(2019-12-30):
1  实现的功能及应用的场合

通过使用RFID进行对托盘信息工件信息的追踪记忆,方便了解工件的状态内容。适用于流水线等场合。

2  硬件配置

2.1巴鲁夫RFID

巴鲁夫RFID一套包含RFID分析单元RFID数据读写头RFID数据载体。

RFID分析单元

如下图所示,分析单元是用来收到数据后进行处理的硬件,最多可以插4个读写头。

RFID数据读写头

如下图所示,RFID读写头是用来读出数据载体里的数据和写入数据的硬件,上面有绿色的电源指示灯和橙色的工作指示灯,工作时灯会闪烁。

RFID数据载体

如下图所示,RFID数据载体是用来存储数据的,用于给读写头写入与读出用的,一般是跟随工件移动的。

2.2 西门子1500PLC CPU1511-1 PN

2.3 博图V15编程软件

3 实现功能步骤

3.1硬件组态

通过RFIDGSD文件在博图软件里进行组态

在硬件组态界面里的硬件列表里找到该RFID的选项。

将文件添加到组态里

双击进入进行配置,配置好I/O

在属性里设置IP及名称

最后将组态下载进PLC中。

3.2  RFID程序块的使用

将官网上下载RFID的示例程序块加入到编程软件中,是一个编号为FB31FB块,然后新建一个FC块,在FC块里进行调用。新建2DB块,分别用作块的读取和写入,为了方便触摸屏上操作再新建两个DB。如图:

块的调用

新建DB

再根据需求配置DB的内容。

3.3 程序实例

用到的指令: 位逻辑指令、MOVE指令、延时、FILL指令。

如下图:

初始化是对这个RFID进行初始化的程序。

复位程序是复位RFID的报错或者读写状态。

读取程序是将控制字发送给FB块程序,使RFID进行读取动作。(MOVE指令:在这里是将控制字移动给MW136里)

写入程序是将控制字发送给FB块程序,使RFID进行写入动作。

开始程序是用来当控制字写入之后控制RFID进行工作的程序。

数据转移部分是将读取出来或者要写入的数据写到一个DB块内,然后用FILL指令(填充块指令)将这里面的数据复制填充到块的DB里面。

读取的数据内容可以在读取DB块里查看,要写入的内容也可以在写入的DB块里修改。

4 项目通用性总结

这部分RFID程序对大部分使用RFID的设备都适用,属于通用型的程序。只要注意数据的长度自己建了多少填充时就写多少位。

                                                                                                    工控无忧

网友A(2022-06-18):
非常好的介绍

网友B(2022-12-29):
不错  我做过图尔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