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FX-2DA控制比例阀的问题

楼主(2019-12-30):
我现在想用一个FX2N-2AD控制一个比例阀。使用的电流控制。因为2AD模块输出的是4-20ma的,数字量是0-4000。比例阀输出的是0-1000ma的,输出的液压是0-15.7MPA。

1、我不明白的是像图中的放大板怎么控制那个比例阀的对应关系。难道是我只要直接算出0-20ma对应0-15.7Mpa就可以了吗?

楼主:
放大板的输出电流是1A的。

网友A:
楼主对比例阀的理解太偏了,比例放大板输出的最大电流为1A,并不代表实际输出就是1A,另外你所谓的给的4-20ma对应的是0-15.7MPA,并不是说我给到20ma输出电流是1A就能到达15.7mpa,比例放大板的作用是把给过去的信号进行同比例放大,另外你保证你给过去的电流可变,压力是线性变化就可以,具体你给的20MA要是达不到压力那就是调比例放大版要做的工作,跟PLC的模拟量没多大关系,PLC保证给过去的电流信号是线性变化,具体压力是不是线性变化是比例放大版的调节问题,跟PLC无关

网友B:
楼主:FX2N-2AD是模拟量采集模块,不能输出模拟量!!

你要输出模拟量控制比例阀应该选用FX2N-2DA模块!!

另外:比例阀本身的控制器在信号4-20ma已经做了补偿,也就是4-20ma线性对应输出压力了,你只要控制FX2N-2DA模块的线性输出即可

网友C:
你用线性关系转换为对应工程量数据就行

网友D:
比例阀不好用,缺陷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