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送料机送料时间调节方法

楼主(2019-12-30):
很多客户以为冲床送料机送料时间不可调节,冲床送料机的送料时间都是可以调节的,送料机厂家在安装冲床送料机时都会把送料机的送料时间调到冲床9(270)点钟开始送料,3(90)点钟结束送料,这样的送料时间基本能满足大部分冲压产品的需要,但是根据不同产品及冲压速度,需要适当的调节送料时间,以下就针对高速滚轮送料机、NC数控送料机及空气送料机这三种最常用的送料机如何调节。

  1、空气送料机的送料机时间调节

  空气送料机标准机送料时间调节是通过下压浮动杆来调节的,安装标准空气送料机时,都会在冲床的滑块上安装一个引导板,通过引导板上的螺丝下压浮动杆来控制送料时间,浮动杆也就相当于一个换气开关,浮动杆下压时气源关住,上升到顶点时气源接通空气送料机就进行送料,因此调节引导板上的螺丝下压长度,就可以起到控送料时间的效果,引导板螺丝下调越多,送料时间就越晚送,还有一种空气送料机送料时间是通过加装电磁阀来控制,加装电磁阀的空气送料机时间调节与NC数控送料机的调节方法一致。

  2 、高速滚轮送料机的送料时间调节

  高速滚轮送料机调节送料时间是通过调节与冲床相联接的偏心盘位置,一个简单的方就是把冲床运行到需要送料角度停下,然后调节偏心盘的刻度环上的螺丝与拉杆成一条直线,至于刻度环是朝下还是朝上,视冲床的机种及送料机的机型而定,如果刻度环朝下时送料机时间刚好相反了,那就只要把刻度环朝上就行了。

  3NC数控送料机送料时间调节

  NC数控送料机的送料时间是通过送料信号线联接冲床凸轮来调节,凸轮组分为机械式和电子式,如果机械式就需打开凸轮组信号电箱,找到NC数控送料机送料信号线联接的凸轮,然后调节凸轮角度,把需要送料的时间调到信号接通就行了,如果是电子式凸轮就需要在冲床的人机介面输入想要送料时间的冲床角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传统的冲床是没有凸轮组信号的,在安装NC送料机时都会在冲床刹车轴上加装一组两个凸轮,一个是送料信号凸轮一个是放松信号凸轮,外加两个微动开关,此种式调节送料时间,就需要找到送料信号的凸轮,然后把固定两个凸轮的螺丝松开,把送料凸轮调到需要送料的时间就可以了,注:放松凸轮角度注意不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