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台达485变频器

楼主(2019-12-30):
演示下德嘉ModbusTCP转ModbusRTU转换器,用来连接一款台达变频器,然后用上位机控制这个台达变频器,下面以上位机控制变频器的其中一个参数(运行)来举个例子:

一、所用硬件设备:

1.台达品牌变频器(型号:VFD-M+

2.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

3.上位机

二、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台达变频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站号地址1

2.ModbusTCPModbusRTU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3. 台达变频器寄存器地址是2000H,这里用的是06功能码,上位机用Modbus Poll(仿真PCModbus TCPClient)控制变频器正转运行。

4.运行上位机Modbus Poll软件,地址换算成十进制为8192,然后点击Connection

然后改成16进制,输入12,变频器立即启动电机正转运行。

改变下频率,地址用2001H,十进制为8193改到最大10000(正转),这时电机会迅速加速到50Hz的速度运转。

停机回到这个2000H控制命令,输入1,变频器即可带动电机停机。

网友A:
这次是台达变频器了啊。这么好的东西能试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是台达变频器了啊。这么好的东西能试用一下就好了。

嗯呢 台达变频器,顺便研究研究,东西也不贵,要不买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