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急停界面设置?

楼主(2019-12-30):
台达DOP-107BV触摸屏的急停界面怎么设置?求大神给具体步骤,最好配图,谢谢

《就是当急停触发后,报警信息出现在所需要的界面》

网友A:
触摸屏系统参数设置画面切换对应PLC寄存器,直接给该寄存器赋值急停报警画面号即可

网友B:
微信截图_20191231110949.png可以库里找图形

网友B:
微信截图_20191231111650.png楼主在这里设置画面编号,在PLC程序里面写入画面编号,即可,这个适合于台达PLC,我曾经实现过

其他品牌的PLC,楼主自己试验

网友C(2023-05-26):
PLC配置好接口,在屏上设置报警信息。勾选地址不连续后输入急停地址,编辑显示文本。然后在需要显示的页面创建报警跑马灯即可。也可以将所有报警信息转成连续地址,在报警信息里批量编辑

网友D:
好几年都没有结帖。这个功能论坛该处理一下了

网友E(2024-08-21):
     请问楼上各位大侠,现场有个小的台达屏 DOP-AS38BSTD 要使用什么编程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