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D填充无效?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30):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当需要进行CAD填充的时候,如果出现填充无效或者填充的内容无法显示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CAD填充无效的解决办法一:

1、首先关闭浩辰CAD制图软件的运行程序;

2、按键盘上的F3键打开XP系统的文件搜索窗口,搜索并删除GCAD.lspGCADappp.lspGCADapp.lsp3个文件。 (在搜索时“搜索范围”一定要选择“本机硬盘驱动器...”,并勾选“搜索选项”中的“高级选项”,将其下的“搜索子文件夹”项勾选上,否则不能将这3个文件全部搜索清除干净。)

3、此时运行浩辰CAD制图软件,恢复被修改的系统变量默认值;

4、用记事本打开CAD下的“GCAD.mnl”文件,将文件最后一行代码(load "GCADappp")删去。(如“GCAD.mnl”文件中无此行代码可忽略此操作)

GCAD.mnl”文件可能在下面的目录中,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GstarCADsoft\浩辰CAD 200×\R×.×\chs\Support

其中×××是你登录系统时的用户名, 200×和R×.×分别是CAD的版本和版本代号。

CAD填充无效的解决办法二

1、首先打开浩辰CAD,然后在命令行输入快捷命令OP,按回车键确认。接着点击【显示】的标签,或执行顶部菜单栏的【工具】——【选项】——【显示】也可以。

2、在出现的对话框的右下部有一个显示性能的区域里面有一项是“应用实体填充”看它前面那个框有勾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把它勾选,然后【确定】即可。

3、回到CAD图纸上,在命令行中输入快捷命令:RE后按回车键确认即可。如下图所示:

以上就是在浩辰CAD制图软件中CAD填充无效的解决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