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点动正反转程序实现

楼主(2019-12-31):
想用信捷PLC实现正反转控制,风格像三菱一样,给DDRVI里面正数正转,负数反转。试了一下实现不了。

网友A:
我是新手,需要多学习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B(2024-04-25):
drvi是绝对定位指令吧,输入的数值是位置参数,数值增大是正向,数值减小是反向。可以用PLSF指令换正负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