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通讯时不断显示通讯中

楼主(2019-12-31):
触摸屏和PLC通讯时不断显示通讯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讯上。触摸屏型号是XDM765S-ET,

PLC型号是XD5E-60T6-ET.通过以太网通讯,时断时联。如何处理?

网友A:
你能不能把相关通信参数贴图出来,仅凭一段话不好分析啊。

网友B(2024-04-03):
检查通讯配置吧,以太网模式是区分设备地址的。你可能有的地址没改过来,通讯设备里有断网的就会提示通讯中

网友C(2025-11-08):
检查一下地址

网友D:
就这两个以太网通讯  没有交换机连接别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