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LC编程必须非要用标志位吗?

楼主(2019-12-31):
这个书上的程序是用的标志位M0.0 M0.1M0.2,但是我就不喜欢用

结果I0.4启动后,仅仅Q0.4灯亮,Q0.1到Q0.3都不亮,其他都正常,而教材里使用标志位后,这几个灯就可以亮,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图片在下方,请指教!谢谢!

(1)下面两图是教材:

(2)自己所编程序

(3)按照教材所编程序

网友A:
楼主好像用的是西门子200的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

但是西门子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200有仿真软件

所以楼主的程序编写的没有问题,建议楼主进行实际PLC仿真

网友B:
不一定非要用,有时候用了辅助作用,比如很多地方需要输出,避免双线圈输出,还有就是逻辑功能的实现,只是中间转换,没必要实际输出,也可以采用

网友B:
还用于和上位机或者人机交互做控制软原件使用

网友C:
还是建议学习200 Smart /1200 ,以太网调试太方便了

网友D:
这个看个人习惯吧

楼主:
那我这个编程是不是双线圈编程了?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非要用,有时候用了辅助作用,比如很多地方需要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个人习惯吧

1200 也可以仿真  博图 V14 SP1

网友E:
你下的这个软件不是西门子官方的,很多指令都没法用,只能简单的IO控制。你上步科官网下载个PLC软件,软件自带模拟功能

网友F:
什么年代了还用200,直接博图搞起了。

网友G:
200和其他的好多的不同

网友H:
博图搞起来!!!!!

网友I:
双线圈输出,取后面的结果输出!

网友J:
很多不同的,多线圈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没有实物又想模拟的话,推荐你用一个国产PLC,...

啥软件

网友L:
标准化的程序中99%都是M。程序调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