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轴承知识点揭秘

楼主(2019-12-31):
 :什么是绝缘轴承?

答:绝缘轴承是指可以阻止电流通过,轴承自身具有绝缘性能的轴承的总称

问:电机轴电流的腐蚀现象是什么?

答:1、轴承表面腐蚀

         2、金属表面形成缩孔

         4、润滑脂变色

         3、轴承滚动轨道上形成凹槽等缺陷

问:电机产生轴电流的原因是什么?
答:电机的轴-轴承座-底座回路中的电流称为轴电流。
轴电流产生的原因:
1、磁场不对称;
2、供电电流中有谐波;
3、制造、安装不好,由于转子偏心造成气隙不匀;
4、可拆式定子铁心两个半圆间有缝隙;
有扇形叠成的定子铁心的拼片数目选择不合适

问:为什么说使用九星绝缘轴承对于电机轴电流腐蚀损坏而言是经济的措施?

答:一、绝缘轴承通过对轴承导电通路进行绝缘处理,以解决轴承电蚀问题。

         二、绝缘轴承可以解决运行现场解决轴电流问题

问:九星电绝缘轴承的产品范围有哪些?

答:深沟球绝缘轴承、圆柱滚子绝缘轴承、圆锥滚子绝缘轴承、调心滚子绝缘轴承、角接触球绝缘轴承、混合陶瓷轴承等。

问:电机轴电流对电机的危害是什么?

答:轴电流局部放电能量释放产生的高温,可以融化轴承内圈、外圈或滚珠上许多微小区域,并形成凹槽,从而产生噪声、振动,若不能及时发现处理将导致轴承失效,对生产带来极大影响

问:应对电机轴电流的措施有哪些?

答:一、增加泄流装置,即加装旁路电刷,轴电流绕过轴承泄掉

         二、采用绝缘轴承

         三、采用绝缘轴承套

问:电机轴电流最佳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答:使用电绝缘轴承

问:九星电绝缘轴承防止电机轴电流腐蚀的原理是什么?

答:九星电绝缘轴承采用等离子喷涂工艺,在轴承的外表面涂覆一层绝缘涂层,可抵抗超过500V电压下产生的电跳火,更厚的涂层能抵抗1000V的高压放电,因而可以有效避免主轴和轴承上因感应电流导致的跳火而导致的轴承表面腐蚀等缺陷。

问:等离子喷涂技术优势有哪些?

答:等离子喷涂技术具有沉积速度快,生产效率高适用范围广等优势

等离子弧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流速可达1000M/S 以上,所制得的涂层具有质密、孔隙率低、与基体结合力强等优点。采用等离子喷涂工艺的九星绝缘轴承具有良好的抗磨、耐热和耐腐蚀等特性

问:九星绝缘轴承的优势

答:一、关于电机电流腐蚀导致的问题,它们是既有效又经济的解决方案

九星电绝缘轴承可承受至少1000VDC直流的电压。还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更高绝缘等级的绝缘轴承。

        二、九星绝缘轴承的外形尺寸和基本技术特点与非绝缘轴承相同,因此可以百分之百互换。

        三、九星绝缘轴承可避免电腐蚀所造成的损害,因此与普通的轴承相比应用在电机中可保障运行更可靠

绝缘轴承关键知识点“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