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谁有威纶通注塑机的图库,简单的就行?

楼主(2020-01-01):
配合plc做个简单的注塑机用机械手。

网友A:
百度搜索Symbol Factory 工具    里面很多都有  不光威纶可以用   不行的话就用三维软件自己做一个

网友B:
随便找了几个,看看能不能给楼主一点参考。

网友C:
百度可以搜索一些添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了几个,看看能不能给楼主一点参考。

谢啦。不是机器人啊,机械手。我去百度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Symbol Factory 工具    里面...

OK

网友D: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

网友E(2020-11-01):
引用 网友C:
百度可以搜索一些添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