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23:松下FPX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楼主(2020-01-01):
串口通信实例023:松下FPX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台达SA2之COM2的A;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台达SA2之COM2的B。

三、松下FPX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通信模式为通用通信,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字节计数为2:

2、输入处理程序,将松下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T1里:

3、定时发送

四、台达SA2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程序段: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0、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3、接收完成理程序段:接收完成后将接收到的2个字节数据转存至D41、D42

4、接收数据出来程序段:将保持在D41、D42低8位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保持至D51,而后再送如到Y0~Y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松下FPX通信程序、台达SA2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程序补充说明:
主站程序在松下FPX系列PLC实物测试已然通过;
从站程序在台达SA2系列PLC实物测试已然通过;
最终可实现松下PLC输入控制台达PLC输出。

楼主:
主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松下FPXH系列PLC上。扩展COM3通信插件。

楼主:
从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台达其他系列PLC上。使用COM2通信口。

楼主:
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分享不同品牌PLC之间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和以太网通信,大家对此有疑问可以随时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