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用报文控制下位机

楼主(2020-01-01):
如图,怎么样用四个按钮来控制下位机,谢谢,请大神指导。

网友A:
用代码作比较,最终转换为0和1的关系,相等就输出BOOL变量1,反正不等就输出0.最终用0和1去控制下位机

网友B:
这个应该是modubs通信,你可以建立一个标准的modubs通信设备试一下,如果可以就皆大欢喜,如果不可以就要建立非标准的,这个要看松下PT-FD605的说明书,上面肯定有写自由通讯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这个应该是modubs通信,你可以建立一个标准的mod...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代码作比较,最终转换为0和1的关系,相等就输出BOO...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D:
这个应该软件是有相关的案例。你查看一下最新的版本的软件搜索

网友E:
看看MCGS是否有这个驱动,如果没有,则需要开发驱动。但是我更倾向使用一个中间装置进行协议转换,比如使用单片机把这个协议转换为Modbus协议。

网友F:
应该可以实现,多看看手册

网友G(2020-02-28):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