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24:松下FPX和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2020-01-02):
串口通信实例024:松下FPX和单片机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出DO01~DO08。

二、通信连接:

1、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单片机串口2通信口端子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单片机串口2的3脚;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单片机串口2的8脚。

三、松下FPX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通信模式为通用通信,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字节计数为2:

2、输入处理程序,将松下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T1里:

3、定时发送

四、单片机通信程序:

1、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头文件,如下所示:

2、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简化定义,如下所示:

3、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函数定义,如下所示:

4、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变量定义,如下所示:

5、单片机通信程序主函数,如下所示:

6、单片机通信程序延时子函数,如下所示:

7、单片机通信程序ASCII码转16进制子函数,如下所示: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松下FPX通信程序、单片机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出DO01~DO08。

楼主:
程序扩展说明:

主站程序在松下FPX系列PLC实物测试通过;

从站程序在STC12单片机串口2测试通过;

楼主:
主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松下FPXH系列PLC上。

楼主:
从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STC15、STC8系列单片机上。

网友A(2020-06-11):
很好的教材,值得学习,能留下联系号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