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电气设备如何安然过冬?

楼主(2020-01-02):
冬季气温低,空气干燥,有利于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但是同时,冬季的大风、大雪、结冰、凝露等现象也会带来很多不安全因素,对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构成很大威胁,诸如:

1、 配电柜、操作台在低温环境下容易造成结露、结霜现象。

2. 可移动电气工具电缆、设备拖链上移动的电缆或者风管在低温下变硬、变脆,容易折断造成漏电漏风。

3. 设备的电容屏、液晶屏等在低温下容易失灵,出现误动作。

4. 设备上可编程的控制器(如:PLC及其模块)在0度以下工作容易造成不工作,报警或者损坏模块。

5. 设备上工控机等在低温环境下会出现系统重启现象,损坏设备,出现产品质量问题。

6. 气源处理元件中的过滤器中存水,容易造成结冰涨裂过滤器。

7. 各管道压力表,流量计,疏水阀组等内部存水、结冰,导致涨坏漏水漏气,会破坏密封等。

大家在以往遇到过类似因为天气寒冷而导致电气设备故障的吗,欢迎来聊!

参与奖励:根据回帖内容奖励30-100积分不等,5-20MP不等。

网友A:
无标题.png低温这个问题一直伴随我的工作,很是头疼。有个现场用PLC控制气动调节阀,阀门装在输油管道上,在室外,河北。今年设备调试完毕,第一次过冬。一天客户现场打来电话,说调节阀见鬼了,没通PLC控制系统电,只通的气源,尽然自己开了,然后很快关了,之后还发现好几次乱动作。本来还以为程序有问题,这一听,肯定阀门问题。咨询阀门厂家,阀门厂家怀疑定位器内部气孔堵塞了,有可能是定位器内部的气路孔堵塞导致。厂家给出了检修步骤,我们让客户照着说明打开看看。结果没发现什么杂质堵塞,就是有些水汽。让客户把过滤器的水排掉,优化气源,除湿,擦掉水汽。让客户再观察几天。之后一段时间就没再打电话过来,估计是好了。我琢磨这就是温度低在作怪。

网友B:
2019年最后一个月 现场连续出现两台成套设备由于低温 出现故障。

往年都没有出,今年两套死机。
没办法,只能加电伴热;其实施工人员偷懒,电伴热的电取从PLC机柜取。一直强调不能从PLC取。无耐说了人家就是不听。

网友C:
不好意思俺要占个一楼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网友D:
1、电柜、中继盒、操作箱之类可以安装柜内专用恒温加热器(PTC加热器或者带温控开关的翅片加热器、铝合金预埋发热丝加热器等等),保证PLC、触摸屏以及各类电器件正常工作;

2、线缆、线槽、风管等等可以包覆PTC伴热带,对于移动设备的伴热带要求是柔性加热伴热带或者同等装置,实在没有可以采用绝缘油管道循环加热方式;

3、管道压力表,流量计,疏水阀组等内部存水器件,如果是长时间停机的话彻底放干净为佳,对于不能放干净的只有加电伴热带保护;

网友A:
工作中还用的触摸屏,用在户外,东北客户居多。得考虑耐低温的液晶屏。我们设备需要防爆,空间有限,为节省空间选了一款屏,说是-20度没问题。结果一到冬天客户就打来电话,说好几台设备黑屏了,造成了事故。当时温度也没到-20度以下。无语了。后来换了一款低温屏,想办法加了加热器,用plc控制加热。但是总怕空间太小,加热器是那种铝合金的,表面温度太高,把线缆一不小心给烤着了。用先前那款屏的设备还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换屏成本太高,加热设备也不好装。

网友E:
穿棉袄,吹小太阳

楼主:
回复内容:+温湿度传感器+加热器

引用 网友E:
穿棉袄,吹小太阳

网友F:
我们常用的就是比如在水电站这种潮湿阴冷的地方控制柜内加装自动除湿加热装置,寒冷的地方,比如新疆,电缆采用耐寒电缆

网友G:
1、控制室内的一般有空调罩着没啥问题;

2、运行着的自行发热也问题不大;

3、其余户外的有条件就上加热器,没条件的就只好开机前先检查除湿手动加热了

网友H:
如果考虑工业机柜环境温度的话,一般要加装机柜空调的!可以保持温度,夏天制冷,冬天制热,不过一般设备自身的热量足够了!

网友I:
冬天还有一特别要注意的现象就是静电,很容易引发干扰和IC击穿!

网友J:
特高压电网

冬季气温低,空气干燥,有利于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但是同时,冬季的大风、大雪、结冰、凝露等现象也会带来很多不安全因素,对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构成很大威胁,诸如:

特高压电网除冰只靠敲冰哥?

各种高科技神器重装上阵!

神器之一:激光大炮

神器之二:喷火无人机

神器之三:背包式激光雷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特高压电网冬季气温低,空气干燥,有利于电气设备的正常运...

-牛逼啊-,这设备看着这是要打架去啊。-----------------------

网友K:
维护人员用心去呵护她,给她一颗你温暖的爱!

网友L:
变电站设备过冬、防寒、防冻措施图片

网友M:
配电柜里安装过探照灯加热,温度低时加热,温度到时关闭。

电机里安装过加热带,低温天气先加热至一定温度再允许开机。

网友N:
现在很多设备做了必要的保温防护,也增加了(通电型)
加温伴热带。根据环境温度自动开启加温模式。确保设备不因天气变化影响运作。

网友O:
3C行业表示 都在恒温无尘车间 设备从不过冬~~~~哈哈哈哈

网友P:
能怎么办,高筑墙,广积粮!积累技术,开源节流!等待大的爆发点,对于底层的应用层次,不是研发,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吧!!!慢慢明白大环境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时代环境,学会成长,坚持和兼容!期待这个行业快速走出严冬,到达春天!!!!

网友Q:
现在全球变暖日趋严重,或许极寒天气离我们即将远去

楼主:
回复内容:很有见解

引用 网友Q:
现在全球变暖日趋严重,或许极寒天气离我们即将远去

网友R:
电柜 内  加温度 湿度 控制器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俺要占个一楼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没见过,混个分

网友T:
见过并且亲自操作调试过:

  1. 高压开关配电柜中温湿度控制器。

  2. 野外筑路行业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重油管道(钢管)外包裹电伴热。

网友U:
一般说,目前电气元件都适用于零度以下(0~10度)的寒冷环境,但是不允许有凝露和结冰环境,这也是低压电气通用环境。

如果说在极其恶劣环境下(结冰、凝露),高海拔环境下一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1、高海拔地区首选要降低容量使用,防止凝露出现;

2、可以采取加热措施,比如加热电阻丝等,也可以增加保温措施。

3、要求比较高的电子设备,一般采用空调设备,甚至满足四季要求恒温环境工况。

当然各有利弊

1、对于加热措施,一定要注意温度的控制,最好达到一定温度后自动断开加热装置,低于一定温度后自动开启加热装置;

2、而空调等外界取暖方式更安全一些,不直接接触电控柜内部元器件,即安全有经济。

网友:
冬天碰到过电缆表皮都是脆的,稍使劲就粉碎了。只能采购一些质量好的产品。

楼主:
回复内容:耐寒电缆最好

对:   冬天碰到过电缆表皮都是脆的,稍使劲就粉碎了。只能采购一...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对于那种导线覆冰采用啥喷火的,纯粹就是脑残!!

目前国内早就开发了带载电流融冰技术,只是因为属于国产技术,那些电力部门领导不予采用

网友V(2025-10-30):
最主要的是变频等,尽量是不运转时也不断电可以有效防止凝露现象

网友W(2026-01-31):
主变室巡检发现 ,室温在19-22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范围,室内的冷却水管道壁最易生成凝结水。低于或高于 这个范围都不会生成凝结水。 这个不知道 谁能解释 得通。

网友X:
1、冬季安装电源柜需要单独空调隔间可有效避免PLC、显示屏不工作

2、电缆管道做外防护加电伴热

3、仪表做电加热箱

总结就是冷气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