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不平衡及对策

楼主(2020-01-02):
在实际维修变频器中U、V、W输出不平衡可分为三种情况:
(1) 变频器显示器显示:(MISSMG MOTO PHASE)输出缺相,如排除检测电路故障,则通过直接检查IGBT模块和驱动电路,结论为IGBT模块损坏,同时驱动电路也有问题。通过更换IGBT模块和驱动电路上元器件如光耦, PNP,NPN一对驱动晶体管, 电解电容, 稳压管等基本能解决问题。

(2) 变频器输出U、V、W之间相差100V左右,(输出380V为例)驱动电路中S1~S6中间的某一路驱动电路无驱动电压和驱动信号波形, 通过测量输出端子U、V、W—P之间。

(3) U、V、W—N之间直流电压,可找到这一路驱动电压不正常或没有驱动信号波形,它导致U、V、W中的某一相不能正常工作所引起相位差。解决办法为检查驱动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光耦是否坏了,电解电容是否漏液等。通过示波器测量6路波形符合技术要求,问题就可解决了。

    还有另一种是变频器U、V、W三相输出交流电压之间相差大于3%,虽然能使用,但是不能长期使用和大负载使用。这主要是驱动电路主要器件不对称所至,如晶体管的技术参数,稳压管的参数,电容的液枯,漏液和漏电等,驱动电路上器件的耗损使其参数上有一定的差别,导致变频器输出U、V、W之间产生微小的电位差。上述情况虽然能使用,但是技术上是不能容许的。我公司追求精益求精对各种器件通过筛选老化,如晶体管技术参数和稳压管技术参数一致、配对等,保证驱动电路中驱动信号符合技术要求,确保IGBT模块饱和,导通时间上一致是由器件上的质量保证,修理好的变频器在做负载试验时,电动机运转中电动机声音轻盈,在修理前和修理后带相同功率电动机和相同功率负载,后者的电动机三相电流相对要小得多。

网友A: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工业控制领域变频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同时也是一家提供变频器维修、伺服电机、触摸屏、变频器、开关电源、变频柜、等咨询培训、技术解决方案的全方位服务商。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蓝都科创园,是浙江先进、有实力的杭州变频器生产厂家之一。我公司拥有多名专职工控维修工程师,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给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技术服务,三科全体同事有更大的信心去领导变频器维修服务领域,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以及贴心的技术服务,同时为客户推荐性价比更高的变频器。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姚家路5号蓝都科创园9号楼

官网:www.sakoh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