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如何设置打印线宽?

楼主(2020-01-02):
在使用浩辰机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为了方便查看有些时候需要将已经绘制完成的CAD图纸打印出来。那浩辰CAD中如何设置打印是的线宽呢?

CAD机械软件中打印线宽设置方法:

1、使用实体线宽来控制输出线宽

实体线宽一般通过图层来设置,而图形线宽直接用默认的(Bylayer 随层)即可。如下图所示:

如果某图层上图形要使用不同线宽,只能单独设置图形的线宽了。选中图形后,直接在工具栏中就可以设置。如下图所示:

在图中设置了线宽后,必须在打印样式表中设置输出线宽为“使用实体线宽”,否则设置的线宽也会被忽略。采用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由于浩辰CAD自带的彩色或单色的CTB文件默认设置都是“使用实体线宽”,我们在图中设置好线宽后不需要再做任何调整,选择一个CTB文件后,直接输出即可。如下图所示:

2、利用颜色来控制输出线宽

使用颜色来控制输出线宽的好处就是直观,图纸打开后,颜色可以一目了然,设计起来也非常简单。其具体方式是设置好图层颜色,将图形绘制到指定图层上,打印时在打印样式表中设置好各种颜色输出的线宽。

使用这种方式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1)尽量使用索引色(256色)

大多数CAD软件的打印样式表只对索引色进行控制,对真彩色无法处理。如果使用了真彩色,又想控制输出线宽和颜色,只能用浩辰CAD打印对话框中的“高级”选项中增加了索引色到真彩色的转换,其它CAD软件没有类似处理。

2)不要使用太多颜色,特别是需要设置打印线宽的图形

一般一张图纸中线宽设置也就2-4种,虽然CAD共提供了256种索引色,但1-7号色基本能满足需求。

3)必须选择合适的CTB文件

如果要黑白打印,即使使用的是黑白打印机,也要选择合适的CTB文件(monochrome.ctb),否则彩色线条会被转换为灰色,会导致线条打印不清晰。

4)由于没有设置线宽,必须对默认打印样式表文件进行编辑,否则所有图形输出线宽就完全一样了。

3、利用多段线线宽来控制打印线宽

这种方式通常会在一些专业软件中使用,例如多段线绘制电气的线缆、给排水和暖通的管线,无论设计人员用什么打印设置出图,只要出图比例是对的,线宽就能保证。专业软件在绘图前需要设置出图比例,管线宽度会自动乘以出图比例,例如设置1:100出图,线缆打印宽度设置为0.3,那软件在绘制管线时会将宽度设置30

以上就是浩辰CAD制图软件中设置CAD打印线宽的操作技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