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半月谈】2020第1期:项目电气安装现场安装规范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0-01-02):
大家知道:一个完整的项目都会经历包括从开始的前期谈判、考察、设计、制造,到后期的安装、调试、维护、运营几个关键环节。

当然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都非常只要。今天我们就谈一下项目中的电气安装过程:包括电缆线的布局、设备的连线接线、电控柜的内接线等环节。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相关规范规定:

比如接线要求使用接线端子,铜丝不能暴露在外,而且相序颜色也不同,不同的功能电缆线颜色也不尽相同;

比如电缆线敷设要求有管道、电缆沟、电缆桥架哦等。虽然都是电缆敷设,但要求也不一样。技术规范也有明确。

^^^^^^^^^^^^^^^^^^^^^^^^^^^^^^^^^^^^^^^^^^^^^^^^^^^^^^^^^^^^^^^^^^

宗旨规范施工才可以满足验收规范,那么你所知道的电气系统现场安装到底注意哪些规范呢?

你可以对安装中一个细分环节说出规范要求,也可以对安装中所有规范进行描述。最好结合你所做过的实际案例进行分享!

本次活动只要分享项目经验,就有机会获得50~200积分,

如果是图文并茂的好素材,就有机会获得:

1、5~20MP的奖励

2、小米背包、京东卡、保温杯及电子血压计。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1月16日。

实物图片如下:具体奖品实物为准。

网友A:
简单说说我们的,三相电源需要加装指示灯作为警示,接线端子必须用铜鼻子,电线穿管敷设须有线号,还有控制柜超过宽度超过一米必须采用三开门!还有进线主电源需要设置缺相保护器(安检强制要求的)

网友B:
项目大致过程

总结项目概况.... 4

项目名称... 4

项目地点... 4

项目主要概况... 4

设备部分... 4

电气部分... 5

编制依据.... 6

编制说明... 6

编制依据... 6

产品清单.... 7

工艺方案描述.... 8

工艺概述... 8

供货方案.... 9

供货时间及地点... 9

设备采购... 9

设备到场检验... 9

设备售后服务... 9

技术人员配备及安装调试进度计划.... 10

技术人员配备... 10

安装调试进度计划... 10

安装方案.... 11

 安装前期的配合工作... 11

设备安装程序... 11

安装调试程序... 11

劳动力使用计划... 11

设备就位、安装... 12

文明安装调试及保证安全措施... 13

调试及验收方案.... 15

设备调试... 15

 调试前的检查... 15

静态调试... 15

空载与负载调试... 15

联机调试... 16

联机试验... 16

试运行... 16

设备试运行应具备的条件... 17

设备试运行的调试要求... 17

验收... 18

工程检查验收条件... 18

服务保障

售后服务宗旨... 19

设备检修... 19

规范文件:

GB50093-2002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8 9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安装调试及验收规范GB50169-2006

设备安装调试现场安全管理规定

网友C:
变电站的电气安装过程除了一般相关规范规定外,还有特殊的相关规范规定;下面就谈一下:

执行标准: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2004-03-01 发布

2004-06-01 实施

特殊的相关规范规定:

3.1 预防性试验 为了发现运行中设备的隐患,预防发生事故或设备损坏,对设备进行的检查、试验或监测,也包括取油样或气样进行的试验。

3.2 在线监测 在不影响设备运行的条件下,对设备状况连续或定时进行的监测,通常是自动进行的。

3.3 带电测试 对在运行电压下的设备,采用专用仪器,由人员参与进行的测试。

3.4 红外测温 利用红外技术,对电力系统中具有电流、电压致热效应或其他致热效应的带电设备进行检测和诊断。

3.5 绕组变形测试 利用频率响应等方法对变压器绕组的特性进行测试,判断其是否存在扭曲、断股、移位、松脱等变形现象。

3.6 GIS 局部放电测试 利用甚高频、超声波等检测技术对运行中的 GIS 进行局部放电检测,判断其是否存在绝缘缺陷。

网友D:
高电压试验室的电气安装过程除了一般相关规范规定外,还有特殊的相关规范规定;下面就此谈一下:

特殊的相关规范规定依据标准:DL 560-1995《电业安全工作规程)》(高压试验室部分)

特殊的相关规范规主要内容:

试验接地 ground in testing

 接地系统

 设置遮栏

接地与接地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