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力矩衰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1-02):
一台设备 大概用了一年  用的伺服扭矩模式锁附,之前都正常,前不久出现了力矩衰减,同样的力矩大小锁附不到位,又碰到这样情况的吗?

楼主:
问了他们  说是有可能磁退导致衰减。

网友A:
伺服力矩靠定子电流与永磁转子之间的电磁力执行锁定功能,力矩不足不外乎电流减小、永磁磁场减弱2个异常点。电流减小无外乎电流传感器性能劣化、电流检测回路异常等等导致变送值比实际值大,也就是电流过小......

至于永磁体磁场减弱,这个永磁体在使用过程中肯定会导致衰减,只是质量好的衰减程度较慢,除了更换电机没有更好办法——充磁这个想法在现场和一般维修店基本不可能实现,另外就是调大电流但是这个需要厂家更改软件,而更改软件又不可能专门为一台伺服驱动器,这个同样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力矩靠定子电流与永磁转子之间的电磁力执行锁定功能,...

主要也是这原因  就是不明白衰退的太快了吧  一年左右的设备  其他类似的三年的都没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乖乖小笨熊  伺服力矩靠定子电流与永磁...

建议楼主更换台达,或者西门子,施耐德,松下都行

这个国产的,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外部有哪些因素会造成这种情况? 因为很多设备都是用到这个品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xiexie1999 ...

;外部环境温度和湿度比较大,容易造成寿命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这个环境影响比较小   常年温度恒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xiexie1999 ...

湿度大吗?

粉尘怎么样,

有没有腐蚀性气体、

还有就是电磁辐射。

楼主:
这台设备上面两个同样的伺服  只有其中一个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影响都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台设备上面两个同样的伺服  只有其中一个有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换新的吧。、

另外建议楼主更换一下品牌

楼主:
换新可以解决问题  就是问题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新可以解决问题  就是问题很奇怪

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就是产品质量差

网友A:
如果是永磁体磁力减弱,一般是大电流冲击导致的高磁场或者高温去磁作用导致永磁体磁力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永磁体磁力减弱,一般是大电流冲击导致的高磁场或者...

好的 谢谢

网友C:
是不是选型不对,长期处于过载状态?或者正常工作一定时间后摸一下电机,如果温度到90多度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越来越没有“劲”!重新选型或者优化一下程序降低负载率,或想办法降低电机温度!

网友D(2020-03-04):
引用 楼主:
问了他们  说是有可能磁退导致衰减。

我做伺服电机15年,伺服电机很少很少有退磁的现象,况且你这仅一年,除非电机烧了,你这是扭矩控制,很难烧电机,你看看伺服驱动器接受的模拟量电压多少,还有就是刚性调调看。

网友E:
长见识了,看了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