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MODBUS通讯及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0-01-02):
刚刚接触博图软件,对于这个,我的理解是读取40001,40002,40003,40004,40005的数据,然后存放到DB3.DBW0, DB3.DBW2, DB3.DBW4, DB3.DBW6, DB3.DBW8 。不知道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么加入40001表示电压,那么在触摸屏中绑定电压的地址是否就是VW0,如果40003-40004表示流量,那么触摸屏中绑定流量的地址是否就是VD2,不是很确定,期望各位大神能帮忙指点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比如从站某个工程量是32位整数或者浮点数,有时候PLC读取过来后就需要高低16位互换。

网友B:
触摸屏中地址你可以任意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中地址你可以任意对应

可以任意对应?不太明白

网友A:
有些可能需要高低位进行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从站某个工程量是32位整数或者浮点数,有时候PLC...

这个之前看到过,可以理解,另外您这回复,是否表示我这个对应触摸屏的地址是对的?因为手头什么都没有,到时候直接去现场了解工艺,写程序,接线等等,所以想多了解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比如从站某个工程量是32位整...

我暂时没看出啥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您,大兄弟,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有两个CM ptp模块,各接2个485仪表,那么modbus-master块中的从站地址,是要写1,2,3,4。还是可以1,2    1,2

网友C:
Mpi 通讯不上需要重启触摸屏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reborn1004 ...

1、2、3、4肯定错不了!站号分别设置成1、2、3、4又不费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