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变频器调速程序秀:结合PLC程序为变频器调速

楼主(2020-01-02):
变频器的调速应用在各行各业,不同品牌的变频器都具有调速功能。

我们目前调速给定方式大致有一下几类:

1、面板按键调速;

2、多段速调速;

3、模拟量(电流、电压)给定调速;

4、通讯调速

…………………………………………………………………………………………………………………………………………………………

本次活动针对以上(不限于以上)调速方式,使用PLC(不限品牌)编写程序和变频器通讯进行改变变频器速度。可以选取调速方式的一种,也可以选择多重调速方式进行程序编写。

参与奖励:根据回帖内容奖励30-100积分不等,5-20MP不等。

网友A:
三菱plc控制变频器调速梯形图 (来自网络,我实在没时间做,仅供参考)

网友B:
介绍一种组合设定频率方式

首先看变频器接线图

变频器FWD与CM是变频器的外部启动端子,接通变频器正转工作;X1、X2、X3是自定交端子,在这里的作用是变频器频率给定方式的选择。

变频器频率给定有多种方式,常见有面板给定、电压、电流、通讯给定,但这款变频器组合给定方式。

这里我选择8号组合设定方式,具体应用看下图

这里应用的是X1、X2、X3对,应的是L-47,L-48,L-49,将其代码改为13,14,15。变频器接线图用常闭点接X1、X2、X3与CM连接,当触点闭合时,频率给定方式为RS485;当触点打开时,频率给定方式为面板电位器。

网友C:
通讯调速 ?这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讯调速 ?这种

用三菱的通讯有两种,一种RS无协议麻烦点,需要把报文一个个写入然后返回数据组合处理。还有一种modbus模块直接读写数据

网友E:
这个最简单是方式是变频器中设定频率值,应用PLC的输出点位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动作。

多段速的方式相同,都是起始设定好频率数值的!

网友F:
有的变频器本身带控制器功能  如三菱F800    台达VFD-E   WEG_CFW-09

网友G:
做过模拟量4到20mA的变频调速,也做过通讯控制的变频调速控制

都差不多,比较难的是找到控制精度的PID。

网友H:
通讯调速

海为PLC通讯写入频率 地址3000H

网友I:
如果对频率变化范围不需要那么精确,可以通过PLC输出控制变频器多段速控制;当然也可以通过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进行变频器频率精确控制;如果为了省事,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控制(启停,频率给定,变频器运行参数读取等等)。未来通信控制应该是趋势,特别是以太网硬件下的通信模式,可以读取变频器里面很多参数(运行电压,运行电流,当前运行频率,频率给定,控制启停等等),可以为接线省去很多烦恼。

网友J:
看到标题,进来学习来的

网友K:
看到标题,进来学习 的

网友L:
以ABB变频器为例:

  1. 通过控制盘的本地控制作为控制源,控制盘上的启动,停止按键做为启停方式,给定通过控制盘给定。

  2. 通过AI1端子做为速度给定源,利用电位器做为速度给定,启动方式采用端子启动。

  3. 通过PLC 模拟量输出做为速度给定源,端子启动做为启动方式

  4. 利用PLC 采用485或232通讯方式连接变频器通讯端口或通讯端子,发送相应的控制字做为启动方式,速度给定等都能实现。

    上述所有功能均能实现调速功能。

网友M:
用4~20MA的模拟量控制ABB变频器的速度,并设置最低速防止循环泵的运行频率过低,现场用起来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