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加高度编码器

楼主(2020-01-02):
一台起重机起升轴上想加装编码器,来显示主钩的高度,机械限位器偏差太多了。精度5cm就好。用s7-200的PLC可以吗?

网友A:
起重机高度有电磁抱刹,有电磁干扰,用MODBUS RTU 协议的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进PLC的RS485通讯输入口。MODBUS信号带校验码,可屏蔽干扰引起的错误。普通脉冲信号的编码器有可能会碰到干扰,看现场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重机高度有电磁抱刹,有电磁干扰,用MODBUS RT...

谢谢了,厂家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