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A20B-2000-0840电路板维修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0-01-03):
发那科A20B-2000-0840电路板维修故障的处理方法
     连接手端予P(+)和N(-)之间。控制端子(1)外接电位器时,可从端子13和公共端子11取用电源DC+10V,配合1~5k电位器,进行设定。(2)设定电压信输入时,可从端子12和公共端子11输入,进行设定,输入阻抗为22k,输入电压为直流0~大于等于10V,也可输入PID控制的反馈信。(3)设定电流信输入时。可从端子Ail或Ai2和公共端子M输入,进行设定,输入阻抗为2502,输入直流电流为4--20mA,也可输入PID控制的反馈信。(4)开关量输入端子FWD为正转的开停,REV为反转的开停,xi~x9可选择作为电动:机、复位、多段选择等命令信,端子CM为公共点。(5)PLC信电源由端子plc和M输

发那科A20B-2000-0840电路板维修故障的处理方法
      形象直观,可以方便地实现程序的显示、编辑、诊断、存贮和传送:PLC没有继电器电路那种不良,触点熔焊、磨损、线圈烧断等缺点。因此很快在NC机得到应用。在NC机指令执行时间可达到0.085μs/步,步数为32000步。而且,使用PLC还可以大大系统的占用空间,系统的快速性和可靠性。上一篇:发那科数控系统维修结构功能下一篇:PLC触摸屏维修五线电阻屏。触摸屏作为一种的电脑输入设备五线电阻技术触摸屏的基层把两个方向络加在玻璃的导电工作面上。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个方向的电压场分时工作加在同一工作面上,而外层镍金导电层只仅仅用来当作纯导体,有触摸后分时检测内层ITO点X轴和Y轴电压值的方法测得触摸点的位。

发那科A20B-2000-0840电路板维修故障的处理方法
    看能否有异常景象;2.假如启动P中止电机进程中变频器呈现过流举措,应重新设定减速P加速工夫。电机在加、加速时的减速度取决于减速转矩,而变频器在启、制动进程中的变化率是用户设定的。若电机转动惯量或电机负载变化,按事后设定的变化率升速或加速时,有能够呈现减速转矩不够,从而形成电机失速,即电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入不协调,从而形成过电流或过电压。因而,需求依据电机转动惯量和负载合理设定加、加速工夫,使变频器的变化率能与电机转速变化率相协调。反省此项设定能否合理的办法是先按经历选定加、加速工夫停止设定,若在启动进程中呈现过流,则可适当延伸减速工夫;若在制动进程中呈现过流,则适当延伸加速工夫。电机负载惯性较大。

如有西门子SIEMENS、发那科FANUC、施耐德Schneider、欧姆龙OMRON、等电路板维修欢迎咨询

(本文转载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