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IEC标准成套控制柜内元器件品牌

楼主(2020-01-03):
如题,我们要做IEC标准国外项目成套的控制柜,比如我原来项目选用菲尼克斯的浪涌保护器,这个项目能不能用德力西或者正泰之类,是不能用还是不建议用?

网友A:
不建议用,关键是国产质量一般,怕在保修期内容易坏

网友B:
就用菲尼克斯的呗,国产也节约不了几个钱

网友C:
只要是符合标准都可以用  国产的也不一定不好

网友D:
菲尼克斯的是不是质量有保障些呢

网友E:
要有CE认证

网友E:
也要注意当地标准规范

网友F:
直接用施耐德欧洲出品元器件即可,至于浙江出品,我是铁定不敢用的

网友G:
都行吧,符合标准就行白,还得买正品。

楼主:
抱歉各位,才来回复。结合大家的意见,国产的暂时不用了,只提供两年质保,而且质保也相当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各位,才来回复。结合大家的意见,国产的暂时不用了,...

是的,质保期坏了,出差一趟,费用都有了

网友H:
出口项目要考虑售后成本和当地器件更换的便利性。例外器件最好符合当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