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空开无规律跳闸,原因只有一种,解决方法在这里

楼主(2020-01-03):
先解释一下这句话:家庭中配电箱里的开关跳闸,可能原因无非就是三种,过载、短路、漏电。线路中发生漏电故障后,会立刻被芯片检测出来,进而发出跳闸指令。线路中发生短路故障后,超大的电流会在线圈内产生磁场,拉动跳闸机构跳闸。两种故障发生时,开关都没有积累过程。故障一发生,立刻就跳闸。打

开百度App,看更多图片

只有在发生过载时,大电流会产生热量——但是电流还没有大到产生较强磁场,所以无法像短路故障一样直接拉动跳闸机构。热量慢慢在开关内部双金属片上堆积,知道双金属片发生足够大的形变(双金属片是专门用来监测过载故障的部件,特点是受热后弯曲),再利用形变拉动跳闸机构。

但如果过载电流较大,产生的热量足够多,产生热量的速度足够快,双金属片也可以很快速的积累热量产生形变。所以只有在少量过载——能够产生热量,但是产生热量的速度较慢,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时,才会发生描述中“合闸后间隔一段时间才跳闸”的现象。

可能引起线路发生少量过载的原因有两个:

一、总电流较大

线路中的电流略微超过开关的额定电流值,或者临近额定电流。比如开关的额定电流是20A,线路中的电流也是20A。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20A,并不是指某一个设备的电流是20A。而是指线路中所有设备产生电流的总和是20A——比如一个回路下面有5个插座,那么这五个插座上使用的电器,总电流就不得超过20A。

计算电流时,也不能只看电器铭牌上的额定电流。老化、高温、高湿度等因素,会导致电器的实际电流增加。

二、虚接发热

接线柱松动或者电线接头没接好,会导致导体局部电阻升高。导电率下降,就会导致发热。此时虽然没有增加电流,却直接增加了线路中的热量——双金属片虽然名义上是用来监测过载的,实际上却只是监测热量。所以局部虚接,也会导致开关跳闸。虚接处产生热量的速度往往较慢,所以需要积累一段时间才跳闸。热量通过电线传递时损耗较大,所以能够被开关感知到的虚接,一定就在开关附近。主要检查开关负载端接线柱和配电箱内的电线接头——如果是主开关的话,则需要同时检查支路开关进线端的接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