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必看的基础知识

楼主(2020-01-03):
电工的基础知识:三相五线制用颜色黄、绿、红、淡蓝色分别表示U、V、W、N 保护接地线双颜色(PE)变压器在运行中,变压器各相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最大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25%。变压器投入运行后应定期进行检修。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不宜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的额定电压一般为100V。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得短路。因短路时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有可能烧坏互感器,为此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二次侧都装设熔断器进行保护。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这是为了防止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二次侧接近于短路状况。二次线圈的额定电流一般为5A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决不允许开路,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防止其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侧高压窜入二次侧。电流互感器在联接时,要注意其一、二次线圈的极性,我国互感器采用减极性的标号法。安装时一定要注意接线正确可靠,并且二次侧不允许接熔断器或开关。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要拆除二次侧的仪表或其他装置时,也必须先将二次侧短路,然后再进行拆除。 想学习电工知识最好还是选择正规的电工培训机构,由老师手把手的教学,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安全,也可以更快的学习到电工知识和技术。

本文章由佳途学院发表

如需转载,请联系我司

网友A:
按国家相关规定:油浸式变压器过载能力及时间:额定负荷,可以长期运行。过载1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80分钟。过载2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50分钟。过载3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20分钟。过载6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45分钟。过载75%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5分钟。过载10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7.5分钟。过载14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3.5分钟。过载20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