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引起的工控机系统不稳定怎么处理

楼主(2020-01-03):
      以前曾出现过工控机在进入Windows系统后,只要打开应用程序就出现“非法操作”的提示,然后提示“系统内部出错,请重新安装工控机系统”的提示,虽然这样的工控机系统故障并不常见,但秉持着预防为主的观念,我们还是可以来聊一聊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想办法避免和处理。

(工控机主板内存条插卡位置)

      这种故障的第一种可能性是工控机硬件系统不兼容或与硬件有关的问题,用替换法检查了硬件,未发现任何问题。所以怀疑显卡与主板不兼容,更换显卡后,故障仍然存在,最后更换内存条,启动检测后,故障完全消失。,所以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试试更换工控机内存条DDR内存导致蓝屏死亡

    一台工控机操作系统是WindowsXP,使用一段时间后,经常发现蓝屏,有时甚至出现了工控机死机的故障。

(工控机内存条)

    工业计算机在刚开始使用时,偶尔会出现蓝屏、非法操作、甚至崩溃的情况,考虑到使用的是WindowsXP,以为是WindowsXP不稳定。但后来情况变得更糟,整个工控机系统出了问题,使用杀毒软件彻底清理硬盘,也没有发现病毒。

    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发现硬件冲突,驱动程序也没有问题。

    打开注册表查看,仍然没有发现可疑的问题。格式化C盘并重新安装WindowsXP后,仍然存在故障。最后,只能通过使用替换方法逐检,当其他内存替换失败后消失。可以判断是工控机内存出了问题,原来是工控机内存的质量问题,将原来的工控机内存替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