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工作,不同品牌的伺服电机的工况不同,是否有比较的意义?

楼主(2020-01-03):
在项目中,同样的工作,测试了两种不同品牌的伺服电机,两家电机的基本参数,比如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峰值扭矩、峰值电流相差无几,主要的差别在两种电机的惯量上,A家的电机比B家的电机惯量大,表现在驱动器的电流上,运行时,A的电流比B的电流大不少。

问题是,如果A也找一款跟B惯量接近的电机,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下,A的电机电流是否也会跟B的电机一样?

网友A:
不知道。

不过这个问题好啊。

方便的时候可以测试下。

惯量大,负载大,电流大是对的。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驱动器计算出来的电流大小是否与伺服电机的自身特性,比如绕组粗细、极对数、电感之类的参数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