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4软件每关闭一个下拉窗口都会有拖影

楼主(2020-01-03):
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感谢

网友A:
现在我这里是这样处理的:痕迹处理.png红色线圈的部分选成永久展开模式,以后手动折叠就没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如果可以用望采纳!

网友B:
可能内存不够,一般要16G以上比较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内存不够,一般要16G以上比较给力

我的就是16G的,而且之前用一直没有这种情况,也就最近两个礼拜才出现的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买了个配置更高的电脑拖影更严重了,求解!

网友C:
现在都2020了,V16也出来了,还在用V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