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5ADP通信问题

楼主(2020-01-04):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用USB转485的线,PLC做从机,发送数据时,485模块上RD灯会亮,SD灯不亮,电脑端也没有接受到数据。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内容为 01 03 0000 0001 。各位高工帮我看下是哪里的问题,新手正在学习,各位见笑了!

网友A:
image.png8420是通信模块2#用的  你应该用D8400 试试吧

网友A:
image.png还有你这通讯格式也有问题  串口跟PLC上面的不一致 9600应该是8 1087才对。 控制模式也没选对 要选RS-485通讯  正确的是1C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通讯格式也有问题  串口跟PLC上面的不一致 ...

我加了422BD板,应该用的是2通道。波特率是我看错了,但是b8-b11手册上面是不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还有你这通讯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

FX3U MODBUS通信篇

用1087可以通信的上,但是返回的每次都不一样,也不懂什么意思。

1C87不能通信。

这些返回的代码是什么意思?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这还是没有通讯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

那就是还没有通信上 。用ACSII码通信返回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看看通讯线和链接 参数设置还有没有问题  正常通讯上的话两个灯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

我把错误代码读出来,但是不理解什么意思?还有通信参数为什么和我设定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你D8421设的多少? 这个设的好像有问题

网友B:
MOV H10A7 D8420,RS485模式,38400bps,8,E,1

MOV H0111 D8421,Modbus ASCII从站

再看看你发的命令却是Modbus RTU命令

对不上嘛,怎么能通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hh0212  回复内容:对: xi...

他设置成Modbus ASCII从站模式了

串口调试助手发的确实Modbus RTU命令

这怎么可能通信成功?

网友B:
可以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进行测试。

网友B:
D8400:通信格式字

b0:数据长度 为0时7位 为1时8位

b1、b2:奇偶校验,00:无校验 01:奇校验 11:偶校验

b3:停止位  为0时1位 为1时2位

b4 b5 b6 b7:波特率

b8-b11 保留 不用设置

b12:H/W  如果是RS485的时候 为1  如果是RS232为0

b13-b15 保留 不用设置

网友B:
D8401:协议

b0: 为1时候 作为MODBUS RTU协议

    为0时候 其他协议

b1-b3:保留

b4:主从站选择  为0:主站  为1:从站

b5-b7:保留

b8:RTU或者ASCII码选择 为0:RTU  为1 :ASCII码模式

b9-b15:保留

网友B:
D8414:从站地址

网友B:
做从站一般设置这三个参数就够了

如下:Modbus RTU从站,9600bps,8,N,1,站号4

网友B:
楼主在用那个调试助手的时候貌似没有加上CRC校验,所以建议用Modbus Poll这类调试助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hh0212  回复内容:对: xi...

这个是合适的手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他设置成Modbus ASCII从站模式了串口调试助手发的确实Modbus RTU命令这怎么可能通信成功?

嗯 看的这个确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我是按照这个手册去设置的。上面截图是用RTU通信的,用ASCII通信返回的结果如下,也是不对。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谢谢各位高工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你PLC里面的设置也有问题  你设置成了从站的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我那个是FX通讯手册里面找到的  这个好像是专门3U通讯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xiexie1999 ...

我说的你设置成Modbus ASCII从站了,但是你这串口调试助手发的命令也并非Modbus ASCII报文啊,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hh0212  回复内容:对: 关育...

设置成从站是对的吧,因为楼主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在给PLC主动发命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xiexie1999 ...

这个FX3U\3G\3S Modbus通信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xiexie1999 ...

你仔细看看我前面的回复,我能发现的问题都给你指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xiexie1999 ...

先确定好PLC是要做从站还是主站?是Modbus RTU协议还是Modbus ASCII协议?确定好通信参数!然后接好线,在这些基础上再通过调试助手发命令测试。前提当然是对Modbus协议报文格式要熟悉。

网友B:
我在17楼已经列出了一个程序样例了,把它下载到PLC中

然后按照约定的通信参数,串口调试助手也设置好通信参数

然后去发测试命令!

网友B:
比如17楼我发的程序,它的含义就是:
Modbus RTU从站,9600bps,8,N,1,站号4,使用的是3U-485ADP-MB的通道1

那么接好线后,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尝试发送:

04 03 00 00 00 01 84 5F

看看PLC有无返回。

网友B:
这是我常用的两个工具,楼主需要的话,

网友B:
前面说的Modbus Poll调试助手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xiexie1999 的回...

而且他以RTU方式发送命令时貌似也没有添加CRC校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路过看看.....

回复一些更有意义的内容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

应该就是那协议设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可以再添加校验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whh0212 的回复...

协议设置的也不算有问题,只不过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的时候没有和PLC协议对的上。

楼主:
两位高工,非常感谢!我用RTU的协议,添加了校验码,就能通信了。再次非常感谢两位高工!

网友D:
学习了,这么麻烦的使用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位高工,非常感谢!我用RTU的协议,添加了校验码,就...

客气,有问题再来论坛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么麻烦的使用过程

Modbus会了不难,3U扩展485ADP-MB模块使用ADPRW指令还是很容易实现Modbus的。

网友E:
学习了,非常好的一程序,适合初学者

网友F(2020-06-03):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支持

网友G:
谢谢各位高手的解答和讲解

网友H:
3U+485BD能实现modbus通信吗?我现在还通信不上

网友H:
我用串口助手与485ADP连接,发数据,PLC灯都不闪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学习...

485模块上的灯都不闪,是接线问题吗?线序我也换过了,都不会闪。我按照您给的例子写了程序,也不行呢

网友I:
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

虽然我没有积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3U+485BD能实现modbus通信吗?我现在还通信不上

可以考虑用RS指令,这个就比使用ADPRW指令麻烦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friendship0...

你现在硬件到底是485BD还是485ADP-MB

E-motion。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B(2020-08-09):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friendship0462 的回复内容: 学习... 内容的回复!-------------------------485模块上的灯都不闪,是接线问题吗?线序我也换过...

问题解决了吗?问你,你也没回复我。

网友J:
说明书好好看看 ,各种多试几次,能成功的。慢慢来。

网友K(2023-06-28):
好东西,值的拥有!

网友L(2024-04-27):
这个挺齐全的,谢谢分享学习

网友M(2024-12-19):
模块带MB和不带MB的有区别的,有MB结尾的就可以用ADPRW指令实现Modbus,没有的只能用RS指令自己写Modbu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