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伺服命令表格问题

楼主(2020-01-04):
(图片)

网友A:
不一致的原因无非就两种情况,1、你的项目表格没有实际下装到PLC里;2、你的PLC后备电池有问题,PLC断电后不能保持程序。建议断电后,不要急着将项目表格同步到PLC,可以新建个项目,把PLC里的表格内容读到新项目里,再判断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致的原因无非就两种情况,1、你的项目表格没有实际下...

新建项目然后把PLC的表格内容读出来会显示读回表格资料不正确

楼主:
新建项目然后把PLC的表格内容读出来会显示读回表格资料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建项目然后把PLC的表格内容读出来会显示读回表格资料不正确

永宏的就这样,读取参数或者读取程序一般都没成功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一致的原因无非就两种情况...

如果PLC不断电重启没问题,只是断电重启有问题,可以检查下PLC的后备电池(一般都是锂电池)是否失效,更换新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不断电重启也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2020-02-25):
问题已经解决,我是将命令表格重新写一遍就不会出现这种故障了

网友C(2022-11-27):
将命令表格重新写一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