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鉴定网线好坏?怎样测网线电阻?

楼主(2020-01-04):
我们都知道,项目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小故障,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跟网线是有直接关系的。

尤其是在监控项目中,往往故障最容易忽略的就是网线的问题,网线作为最常用的传输载体,我们有必要了解如何识别它的优劣,本期弱电君和大家一起来看下。

其实劣质的网线无非两种:

一种是线芯的材质,铜包铁、铜包钢、杂铜等。

另一种是线径的尺寸,会比国标小很多。

关于网线的材质,弱电君这里不详说,大家可以看下面这篇扩展阅读,很详细。

扩展阅读:网线的六种材质,认清了可以防坑

那么如何判断网线的优劣呢?

一、从网线的柔韧性辨别

因为好的网线一般采用纯铜制作的,而用纯铜生产出来的网线呢在摸上去感觉应该比较软而且手感饱满,可以任意弯曲,弯曲后会慢慢恢复原形;

而一些厂商在生产网线时为了降低成本,在铜中添加了其他的金属元素,做出来的导线比较硬,不易弯曲,有凹陷感,弯曲后不易恢复原形在使用中容易产生断线。

二、从网线的可燃性去辨别

一般来说组成网线的材料必须要求有抗燃烧性,因此大家在选择网线时,可以检查网线外皮的可燃烧性,以辨别真伪。

在具体测试时,大家可以先用剪刀切取2厘米左右长度的网线外皮,然后用打火机对着外皮燃烧,正品网线的外皮会在焰火的烧烤之下,逐步被熔化变形,但外皮肯定不会自己燃烧起来;

可以找来一段正品网线与伪劣网线,并同时用打火机点燃它们,几秒钟后,正品网线应只是冒白烟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步熔化变形,而伪劣网线不到2秒钟,就会被轻易点燃了,而且伴有大量黑烟产生。

三、从网线线芯成色纯度去辨别

剪开护套外层,将绝缘拔去,剪开导体一小节观察看横截面铜色是否均匀,如果是纯铜,就会呈均匀黄金色;但如果里面参杂了铁或铝,或者其他合金则可看到明显的白色杂点或黑色。

另外,用阳火烧导体铜的表面会呈现外色变黑,而内色仍是不变的黄色,擦去烧完变黑的部分后铜仍保持原来的颜色;但如果含铁无论你怎么擦它都是暗淡的黑色。

判断网线是否夹杂铁严重,可以剪一小段铜芯,去除包住的塑料,看是否能用螺丝刀提起就行了,因为螺丝刀头带有磁性,如果是纯铜则无法吸附,掺杂铁后则不同,假货掺杂铁可降低成本,但会引起电缆电阻不匹配,会缩短传输距离、降低传输速度等。

四、测网线电阻值法判断

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我们采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对网线的相对应芯线进行测量,所得阻值可以根据下面所给的参数进行比较,从而得知网线的好坏。

关于万用表的详细使用,弱电君推荐下面这篇,很详细。

关于万用表的使用:万用表如何使用?一文全了解

如何测量呢?

测量网线时,可以将单芯铜丝缠绕在万能表上,将手放开,这种测出来的电阻是正常的。一般来说,不同的材质会有不同的电阻值。注意的是网线单芯测试电阻,一定是要是同一条芯测试,也就是颜色一样。

以300米的网线长度为准:

超五类无氧铜的单芯标准阻值为28欧姆左右;

六类无氧铜的单芯标准阻值为21~23欧姆。

超五类铜包铝的单芯标准阻值为85欧姆左右;

超五类铁的单芯标准阻值为170欧姆;

铜包银网线45欧姆左右;(这里所谓的银是一种进口高纯度铝);

相同长度相同线径线缆:铁的电阻是铜的7倍左右,铝是铜的1.7倍左右。

那么网线电阻的标准是多少呢?

达到标准是百米小于等于9.5欧姆。

超五类线或超6类线整箱(300米)的测试电阻值超过30欧姆,就肯定是非铜或线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