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屏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20-01-04):
本人刚接触昆屏不久,有个累加数据显示到999999.99,使用的是TPC7062Ti触摸屏,数据显示该如何做通道处理,或者是否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求各位大神大显神通,拜托!!!!!!!!!!

网友A:
选中要处理的通道,然后在右边选项里选择“通道处理设置”,如下图。

从处理方法里选你想用的处理方法公式,然后可以在右边的框里修改相关的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要处理的通道,然后在右边选项里选择“通道处理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选中要处理的通道,然后...

自认为MCGS这个通道数据处理功能意义不大,反正我是从不使用。读取到原始数据后,一律用脚本函数在策略里处理,这样更灵活而且便于查看修改。

网友B:
最好在plc里面处理好,屏幕上直接显示,如果没有plc那就只能用它了

网友C:
同上,建议PLC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