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编程小疑问

楼主(2020-01-04):
第一张图片你手机拍摄,用的SCL的POKE指令,把DB1.WORD4里面的值给DB1的偏移值34中去,为何写不进去呢?

第二张图与第三张图,就是通过触摸屏往DB里写几个数字如23  34  55 然后进行比较,但是程序中为何要把这些数字PEEK一下然后做比较运算呢?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1、写不进去你需要检查你的DB块中的34地址是否建立了,只有DB中声明的才能使用。

2、你可以直接比较,假设有10000个数据需要比较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每行这样直接比较,间接寻址并非编程必要,只是为了节省一点时间而已,但是并不节省运行时间。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写不进去你需要检查你的DB块中的34地址是否建立了...

1、肯定建立了!

2、感谢您的回答,了解了,谢谢!

网友B:
这就涉及所谓的FB编程规范,不得调用全局变量之类的。所以得用PEEK。这程序应该不是你自己写的吧。个人的思路都不一样。我认为,简单的功能快,是不能调用全局变量或者绝对地址来保证可移植性。但如果是个功能单元,例如最常见的收卷,放卷之类的,用全局变量也无可厚非。这样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