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做TCP通讯时M区的MODBUS地址如何分配?

楼主(2020-01-04):
各位,我现在在做一个1500和南大傲拓触摸屏MODBUS TCP通讯的项目,S7-1500M区的MODBUS地址如何分配?麻烦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或者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借鉴下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1500是要做Modbus TCP Server了?

网友A:
1500不太熟,200及200 Smart用过Modbus RTU或者Modbus TCP,它们的M区是没有对应的Modbus地址的,需要用V进行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不太熟,200及200 Smart用过Modb...

其他系列的PLC系列有穿透通讯,直接在触摸屏上可以绑定M区的地址,就是没有1500系列的,您知道怎么用V转换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1500不太熟,200及20...

比如你要读M0.0,可以把M0.0赋给V0.0

然后上位机读VW0,

VW0=0,M0.0就为0

VW0=1,M0.0就为1

网友B(2020-03-17):
基本上都是将不能直接访问的Q/I/M区的数据赋值到DB区,然后直接通过DB区金星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都是将不能直接访问的Q/I/M区的数据赋值到DB...

西门子的move blk不支持bool数据的赋值,应该怎么来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