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SA2与ES2在485通讯时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1-05):
台达DVP-SA2 与 ES2 在485通讯时有什么不同???

删除

使用组态王6.5通过485同时链接多台SA2和ES2 ,ES2通讯很好读写速度很快,而SA2 通讯时通时断,链接上也速度极慢,另外组态王对台达定义的commerr M变量似乎对PLC的通讯也控制无效,无论开关虽然信息提示通讯有通断,都能数据下传PLC 。

通讯参数为PLC COM3  9600,7,E,1 , 莫迪康 modbus ASCII COM.

  • 其他所有参数设置包括变量类型等都一样,请教哪里原因???

网友A:
不知你的多台485设备通讯线路连接用的是什么方式?485不支持菊花链,特别是距离较远或者设备485模块不一样时通讯容易出现干扰或不稳定。建议单独485直接SA2通讯,如果通讯不正常那么参数设置错误可能性较大。如果单台通讯都正常,多台不正常,那就是485链路问题了,加装个485Hub即可。

网友B:
楼主可以借助一些第三方工具先行单独测试一下每个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多台485设备通讯线路连接用的是什么方式?48...

通讯参数为PLC COM3  9600,7,E,1 , 组态王设备选择:PLC 莫迪康 modbus ASCII COM,PLC com口并联。

单台通讯没问题。

楼主:
问台达客服讲SA2和ES2 通讯功能是一样的,也解释不了

楼主:
SA2单台通讯速度也慢

楼主:
通过修改变量设置现在可以下传了,但是还是有问题,如下。
使用组态王6.5通过485同时链接多台SA2和ES2,ES2通讯很好读写速度很快,而SA2通讯时通时断速度极慢,并且只能下传不能上传,修改变量采样频率300ms时可以下传,100时直接断掉,而ES2变量100ms上下传都很流畅,求教大师如何设置参数????

组态王485链接台达DVP-SA2变量设置技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修改变量设置现在可以下传了,但是还是有问题,如下。...

前面说过的,可以借助一些第三方调试工具单独测试一下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修改变量设置现在可以...

非常感谢,但是不会用第三方调试工具。现在情况是:变量采样频率50ms,昨天下午实验成功,上下传都很好,今天早上开机实验很好。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每次下传数据每台SA2只接收一个数据后就通讯失败,再用commerr接通,下传数据还是只下传一个数据。ES2PLC怎么都正常。不是下传程序问题,因为有时候通讯正常时,上下传数据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