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通过PN与V90通讯实现闭环定位

楼主(2020-01-05):
通过博图软件组态,实现V90的定位功能。

网友A:
首先需要有V90 GSD安装文件,其次通过伺服调试软件设置网络及名称,以及报文及其他相关参数信息

之后就可以在博途软件里面进行控制了,具体说明直接去官网下一个资料看看就懂了,涉及步骤详细太多,建议你先看看相关手册,不懂的再具体问题具体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