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接电机,标准宏如何接线?

楼主(2020-01-05):
ABB550接电机,标准宏如何接线?

网友A:
虽然有很多IO接线端子,但是你没必要全部接线,主要看你应用时哪方面。比如普通启停,通过模拟量改变频率等等,主要根据你的使用功能接线。

网友B:
看你需要什么就接什么样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