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无法读取ABSLC5/03中N14,N16等地址

楼主(2020-01-05):
信捷触摸屏组态时无法读取AB SLC5/03中N14,N16等地址,地址选项中只有N7可选

网友A:
估计是本身硬件原因吧,那就选有的,没有的可以不必选,再说你只是使用者,没必要考虑那么多,真正原因估计只有厂家才能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本身硬件原因吧,那就选有的,没有的可以不必选,再说你只是使用者,没必要考虑那么多,真正原因估计只有厂家才能说清楚。

设备改造用,看了好几个牌子的屏都不支持,信捷只能读N7,威纶通多了N10--15选项 ,还有个NFFFDDDddd选项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B:
买富士电机的HMI。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富士电机的HMI。HAVE FUN!

老大,有得选就不会发贴求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uanle 买富士电机的HMI。HAV...

既然没得选,那么你只能接受现实。

要么全部使用N7的地址,要么将N14,N16使用MOV指令搬移道N7.

HAVE FUN!

网友C:
没得选就是不支持了,就跟台达触摸屏也是这样,支持系统不支持自定义

网友D(2020-02-20):
需要下载力控,工程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