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3GA-40MT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20-01-05):
请教三菱FX3GA伺服定位问题

我现在正在用三菱FX3GA-40MT PLC做一个项目,需要用PLC Y1口和Y2口分别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当两个步进电机旋转过程中分别遇到X20X21信号先无再有,这个时候,PLC停止发送脉冲,两个步进电机停止旋转。因为我是用SFC图做的,两个电机停止后,需要立刻跳出当前step,进入下一步

信号从无到有是为了防止传感器有问题。

谢谢~,望高手指教

网友A:
监视一下特殊寄存器里面数据,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