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块要写大点还是分几个小块?

楼主(2020-01-05):
比如一个伺服轴运动,把原点手动和自动分开,还是和一起组成一个fb块。

网友A:
无所谓,分开和一起写对程序似乎没多大影响,如果一开始不熟悉,想要程序简洁,那就分开写,这样看起来清爽,等你熟悉了,就可以写在一起,这样如果FB块较多的情况下,可以减少FB块的使用数量,从而减少DB块使用数量

网友B:
应该把原点作为一个FC或者FB来调用,把手动和自动写在一起.

我的编写原则是,实现一个逻辑过程不超过25行代码,如果25行代码不能实现,那么就分开写。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原点作为一个FC或者FB来调用,把手动和自动写在...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分开和一起写对程序似乎没多大影响,如果一开始不...

got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