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和200怎么写中断

楼主(2020-01-06):
现在想在PLC(smart和200)里面记录几个条件是否触发,以便事后分析。

听有人说可以使用中断,不知道这两种PLC分别用什么中断实现上面说的需求。

还有就是中断会不会影响程序运行或对硬件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A:
中断很简单,只需要启用中断,填写好中断事件号,在对应中断里面写程序

只有特定硬件IO才能启用中断,直接采用上升沿中断,然后在中断子程序里面用一个自加1指令传送给VW10(统计次数,初始化记得清零),每次采集到中断自加1

楼主:
就atch是调用中断吗 前面几个块不相关吧?

eni是什么??

smart和200都能这样做吗?

引用 网友A:
中断很简单,只需要启用中断,填写好中断事件号,在对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