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26:台达SA2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楼主(2020-01-06):
串口通信实例026:台达SA2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出Q0.0~Q0.7。

二、通信连接:

1、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西门子S7-200 Port0通信口: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台达SA2之COM2的A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3脚;

台达SA2之COM2的B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8脚。

三、台达SA2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0x02、结束符为0x03,8位通信模式:

2、输入处理程序,将台达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1、D2里:

3、RS指令

4、定时发送:

四、西门子S7-200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ETX、启动接收完成中断

2、接收数据处理程序: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后送入Q0.0~Q0.7

3、接收完成中断程序:产生接收完成中断时将接收到的有效数据转存、并启动新一轮的等待接收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台达SA2通信程序、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出Q0.0~Q0.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台达SA2系列PLC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台达其他品牌PLC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西门子S7-200系列PLC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亦可应用到西门子200 Smart系列PLC上。

楼主:
附件为主站程序和从站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者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持续分享三菱PLC、西门子PLC、欧姆龙PLC、松下PLC、台达PLC、单片机之间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有问题者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网友A:
学习一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谢谢大佬

有问题可以随时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