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三元锂聚合物、超级电容,储能谁好谁安全?

楼主(2020-01-06):
磷酸铁锂、三元锂聚合物、超级电容,储能谁好谁安全?

超级电容只有充电不当暴鸡,磷酸铁锂据说较安全但是能量密度低于三元锂,三元锂电池据说爆炸声声,这个选择实在难

网友A:
超级电容储能最好,能量密度低。就是电容的特性,没有充放电次数限制,寿命很长。大电流、短时间放电,适合装在公交电车上,做短时离开接触网时的电源;磷酸铁锂电池和聚合物锂电池我都用过,还是聚合物的好。这二种电池标称电压不同,磷酸铁锂电池是3.2V(2-3.6V),聚合物锂电池是3.7V(2.8-4.2v),要选不同的保护板。

楼主:
超级电容我在生产线的手持数据采集装置应用不少,手持数据采集装置负责将不同物流运输装置之间做数据传递,平时都是安放在专用放置座(带充电装置),不过超级电容除了能量密度低之外,就是超级电容寿命也是衰减很快,3年左右就需要更换超级电容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我在生产线的手持数据采集装置应用不少,手持数据...

不会吧!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PLC中拆下的1F超级电容,这个电容做存储保护,30年多年了,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乖乖小笨熊  超级电容我在生产线的手持...

超级电容做PLC后备数据保存,这个要根据使用厂家的断电次数才知道其充放电次数,例如汽车厂、半导体生产厂基本不断电,一年也许不到十次充放电!!但是在汽车厂手持数据采集装置(例如AGV与系统数据交换),一天就是几百上千次充放电(虽然不是全充全放),支撑3年超级电容器已经算是质量好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么频繁啊!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