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变送器

楼主(2020-01-06):
二线制4-20ma变送器需要串保险吗

网友A:
最好串,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串,更安全

1,怎么说,变送器怕短路吗

2,如果要串 串多大保险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串,更安全

做了那么多仪表的,感觉没必要串保险,变送器内部电流不大,保险即使加了,起不到很大作用。

网友C:
不能串保险,两线制变送器的输出为恒流源,恒流源负载两端不怕短路而怕开路。

网友D:
这个不需要串保险,没有谁在变送器里串保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最好串,更安全 内容的回复!...

就串那种带保险的端子就行,最小的那种。其实最好是给变送器配安全栅

网友E:
做普通的变送器,不串保险,没人串,谁串谁是穿2条裤衩子护蛋,二蛋货 .....

做防雷击变送器,一般是要加两只保险滴.. ....为啥呢?,总之就是不搞复杂些,自己心里也不踏实吧,于是画板子的时候,便画上喽 ......恰如拉完屎洗屁眼,洗的次数多喽,洗成勒卫生习惯,不洗玛德不舒服撒 .......

而客观上,不洗屁眼的,是大多数人,

洗屁眼不是大多数人讲卫生的手段,

串保险如是也.

网友F:
现在的配电模块都有隔离的,加个隔离器比你串保险安全多了

网友G:
        通用型压力变送器军工品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rJWPqX&ft=t&id=596814059194  (淘宝链接)

对于我公司的工控产品,技术人员将提供安装调试技术指导以及永久技术服务:15315019919

我公司专业从事化工、电力、制药等行业DCS控制系统集成,对于我公司的仪表产品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现场安装指导调试等

网友H(2020-02-21):
模拟量仪表,要求高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安全栅,也就是你说的保险,也就是一个电阻一个稳压管一个快速保险丝,有些进口的价格很贵,一个安全栅顶一个输入模块,呵呵,随意吧!

网友H:
IMG_20200221_161230.jpg像这个价格有点贵

网友D(2020-03-25):
PLC实时污水不质数据采集,实时LED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