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变频器外接电位器频率无法调上去?

楼主(2020-01-06):
  我们都知道变频器的故障原因有很多种,需要我们一步步的去分析,很多朋友在使用变频器过程中,习惯在外面接一个电位器,从而改变电阻的大小,但是也经常会出现问题,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变频器外接电位器中的频率无法调上去,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下面杭州三科就给大家分析几个主要原因。

  原因分析:

  面板调节频率可以,外部给定的不行,说明变频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这就要检查变频器外部电位器给你周边元件或线路是否有问题。先要保证电位器是好的,再保证接线到变频器端子正确,余下的就是变频器频率设置问题。

  一、电位器的阻值的选择,要对应说明书上的要求

  变频器外接电位器阻值的选择,变频器模拟量给定信号一般为:0~10V,4~20ma,所以选择电位器给定值时,要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1、电压信号0~10V

  当外部电源电压是10V时,如果选择10K阻值的电位器,工作电流就是1mA,根据现场经,只要模拟信号小于1mA,抗干扰能力就可以了。所以电位器的阻值只要小于或者等于10K,就可以。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0——10V,应该选择10K的电位器,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0——5V,应该选择4.7K的电位器,如果电流太大,会造成无端的功率损耗。

  2、电流信号4~20ma

  当外部输入信号为4~20ma时,在电路中串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在10V电源下,20ma对应的阻值为500。

  二、接线

  要检查电位器引脚的接线是否正确,在调试电位器的时候,测量一下看电位器引脚电压是否发生变化。电位器两边的固定端子直接连接在变频器端子上的10V电源与地信号,电位器中间的滑动可调端子,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信号,然后调节电位器的阻值,看看输出的电压是否有变化。

  三、检查变频器的频率设置与上限频率设置

  四、变频器的频率信号来源参数,要由面板控制频率改为外接引脚控制频率,参数是设置采用面板还是电位器或电压,电流或上位机给定,设定的参数值是不一样的。

  五、检查电位器至变频器之间的线路,有可能是电源线或屏蔽线破损,造成线路漏电或短路。电位器的使用有其局限性,由于电位器输入的是0~10V的电压信号,而电压信号随着传输距离的延长受到的干扰增大。如果安装现场与变频器距离较远,则无法保证信号传输的准确性,要在这种情况下,尽量缩短之间的距离,太长的距离,电位器的阻值就要小一点了。很多时候都是外部的问题造成变频器工作不正常,而我们却总是容易怀疑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A:
这个见到的真不多,哈哈

现在都是自动化时代,用可调电位器的比较少。